NEC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2-08-11):
很多笔记本都有NEC大电容坏得通病,大家习惯性的拆了NEC大电容,用6个330的贴片电容并联代替,其实不必这么麻烦的。这种问题都是NEC大电容的容量不够,有很多板子在CPU脚座附近留有一个或两个电容的焊盘,你加一个或两个330的电容上去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师傅说的,他从来不换NEC电容的,直接找焊盘加上去就OK了,用着也没有问题的,至今都没有返修过。同志们不妨试试!!

网友:
短路的都不用换?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我也是直接换330 的

网友:
拆的很少,都是过加330上去的,

网友:
我用  4  个 代换的

网友A:
如果拆掉大电容,换上4个330的够用么

网友:
我也直接换  6个并

网友B:
我也遇上一台,刚才拆了。刚才没有看到贴子,请问用220的电容可以吗,找不到330的电容,笔记本料板少了

网友:
据说加两个电容会不稳定啊

网友:
6个并??怎么并?  是2个2个的并 然后把病好的一组焊到一个焊盘上么  一般这种情况好像就是在acer上才有的吧??

网友:
歇歇 楼主 的 无私   成功 修复 一个 笔记本  照上面 所说的

网友:
如果是容量不够,可以加几个,如果板上有空的焊盘,这样就比较好了。

网友(2014-07-31):
这样震铃会过关么

网友:
换电容危险性大,我也是只加330电容,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掉大电容,换上4个330的够用么

够用,我还没换过6个的。。。。。也没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上一台,刚才拆了。刚才没有看到贴子,请问用220的电容可以吗,找不到330的电容,笔记本料板少了

220的估计不行。。。。

网友:
麻烦请教一下 一般什么故障要需要换电容  我遇到过的是掉电情况

网友:
我都换4个的,6个怎么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