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70小主板黑屏故障怎么做检测步骤?

楼主(2012-08-11):
小板可以通电,内存CPU是好的,通电后主板灯亮,背面4个检测灯不亮,cpu南北桥正常发热,主板各元件无明显烧坏现象。求租各位高手怎么检测这个板子?
cpu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这样说没人能帮到你,最起码你要用万用表测下各电压正常不。CPU 内存 桥电压

网友:
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你可以给南桥。北桥、CPU底座都用手压压 看下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跑马都不知道 怎么讲啊1·

网友:
电流到那了

网友:
那这太简单了 直接换快主板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