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读条时死机 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8-11):
今天两个硬盘 复制完GHOST 重启后 在读条的时候 死机 换了数据线 和串口插槽问题依旧,电脑其它多是好的 换过好的硬盘可以用。想低格 可是无法找到硬盘 用GHOST版自带的硬盘修复软件 也是找不到硬盘,PQ可以格式 系统也可以复制进去 复制完后 重启 到XP读条就死机了。请高手帮忙 有没有软件可以修复 这几个硬盘的

网友:
找不到硬盘,是笔记本么?你换一个台式机就可以找到硬盘了,或者你换一个PE也可能会换到,

网友:
接口模式    或者光驱坏了。。

网友:
换  IED  模式 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坏,先用MHDD扫一下,再看情况,如果UNC太多,直接高级模式算了,好就好,不好就扔,别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什么机子,换系统版本,检查内存条,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硬件坏啦,内存拆下擦金手指。再看看GHOST是不是万能安装版,换个万能安装版,要是还不行那可能是硬件不支持

网友A:
卡读条那里 也有可能是 北桥哦

网友B:
重新换个GHO系统做下。一般硬件没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机子是不会亮的。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C:
XP的话改一下IDE试试吧!应该就能找到硬盘了!

网友D:
检测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个GHO系统做下。一般硬件没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机子是不会亮的。换个系统试试

同样的系统 同样的硬件 就换了个硬盘 可一用 不过系统做不进的是串口 我换了个IDE接口的硬盘,问题是如果串口坏了 不可能同时4个串口一起坏吧??我串口线也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读条那里 也有可能是 北桥哦

如果是北桥 那我是不是不管换什么样的硬盘 多是同样的问题呢?问题是我换了一个硬盘就不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P的话改一下IDE试试吧!应该就能找到硬盘了!

好像改了 晚上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想检测 可惜硬盘找不到 用的检测软件 是GHOST自带的 不知道高手 有没有好的软件 推荐一款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