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显示器白屏维修特例(处女作)

楼主(2012-08-12):
晕,首先说这屏要不修好就是赔钱的买卖——前几天卖了个新显示器,别人把坏了的屏带过来了,我看屏是亮的就收了,卖显示器也算没赚一分钱,就落这坏显示器。
也是最近才上手维修显示器,一切都是自己瞎掰,不懂的就查资料,再不懂就记在本上放着,买了一大堆的维修工具和配件搁着,现在下定决心要把这些东东利用起来。
废话说了半天,切入主题:
首先作为一个新手的思维是换个驱动板(刷个驱动)就能搞定,马上动手,不费劲的把屏拆开,先看了下,是一块三星LTM190M2-L31的屏,就拿出一块乐华2270的驱动板,刷上对应的驱动,插上电源板和屏,以为就这样就修好了吧!上电然而依然如故,换了几套正常的板子(非通用板)也还是如此,“完了”!心里一振,这下亏大了,要是屏坏了,这显示器也算是废品了,新显示器也白卖了。
叹了口气,上网查了下有关白屏的维修资料,妈呀,都说是屏电路板的问题,这怎么搞呢?以前总以为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搞定了,显示器也算是可以修好了,眼下的问题让我茫然,老婆也埋怨我不该这么莽撞的把这坏显示器收着,为了不让老婆埋怨,第二天硬着头皮把屏电路板打开,先是瞎量了一气,也没查出什么不正常,也不知道什么是不是正常,哈哈,精神可佳~。~,别人看着也是在修电路嘛。
无从下手时喜欢上网查资料,网上说的首先看保险管是不是好的,一头雾水的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哪个是保险(现在觉得可笑,真能整,这水平也敢修显示器的屏电路板),再查资料得知屏线的5V供电紧接着的便是保险,丁点的小玩意,让我找的好苦,在两个贴片电容中间(没图,已经装上了不好拍照,不好意思),连忙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两表针在那个写着F的保险两端一量,果然是没反应,这时我心中暗喜,心想,这下好了,保险都烧了,那肯定板子上有短路啊!于是顺线路一路找,终于确定是一个三极管旁的一个贴片电容短路(图上是C12),拆下,找了个大小颜色一样的装上,找那个小号的贴片保险实在找不到,就从废板上拆了个0欧电阻装上,再试机,屏上依然没有半点图像,这下可没主意了。
没主意的时候就查资料,资料说是有几个三极管烧坏容易引起诸类问题,于是再次的打开屏电路板,一个一个元件的瞄,终于发现有个小贴片三极管表面有烧凸的痕迹(电路上是SD1),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型号是K79就在刚才换下的电容旁边,也许是之前已经是坏的,也许是现在刚烧坏的,这个我也无从考证了,于是就到处找配件,无意中发现家里有块坏显示器竟然是一模一样的型号,以前是屏破了,所以屏电路板上的元件都是好的,就从上面取下那个三极管装上再一次的暗喜!!
然而试机这下也没白干,图像显示1秒钟再次白屏,重新开电源还是1秒图像便消失了!
这下我没有怕,有块好的板子在这对照着还怕修不好,这当时是这样想的,于是在正常的板子上测量各处的对地值和元件,又发现了两个三极管异常(电路上是D3和D4),这管子竟是6个脚的,型号是N10再换之,接着安装驱动板电源板和屏,一气合成,功夫不负有心人,插上电源屏幕上终于有图像了,用主机接上进系统,仔细一看,心凉了,屏上显示的图像不正常,在一个U型上线路上有些小杂点在闪烁,这时已经到了晚上2点了,打了个哈欠睡觉去了,也是算喜还是算忧,我们大家都清楚,这种现象,对于一个新手,还不如不亮来得踏实……(待续)

网友:
我的QQ是1877044,那个SD1的是三极管还是场管还是别的元器件,S极电压是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