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显示器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2-08-12):
三星T190显示器开机不通电,之前也是有个这个问题后来自动好了,不知道从那里查起呀,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自已上网找到问题点了,是驱动板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2012-11-23):
那个三级管啊

网友(2014-04-15):
那个三级管啊?????????

网友:
楼主能拍个图片给我们看看嘛?

网友:
电源板供电都出来了吗?      三星显示器 我印象中 电容坏的比较多  还有的就的MCU程序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如何

网友:
那个三极管呀????、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源板坏的多有可能就是电容鼓包了你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2015-09-0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一个正点的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