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2寸液晶指示灯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8-12):
前段时间接了台AOC22寸液晶,指示灯有时亮有时又不亮。打开外壳没发现有电容鼓包,各电源输出也没短路的情况,想到是网吧用的,可能是电源板的焊点有虚焊,就把焊点全补焊了一遍。还真有效,指示灯不闪了稳定了。客户拿机收钱。
差不多过了半个月,客户打电话来说又不行了,和上次一样的故障。这回头大了。没办法拆壳量电源板各电压,指示灯亮时电压都正常,不亮时5V电压低还摆动。把电源芯片,光藕,431都换了涛声依旧。这下没招了。静下心想了想原来修过的显示器有没有类似的故障。想到原来修过的一个联想的液晶是电源开关管的D级吸收电路故障,也可能导致这故障。于是把吸收回路的二极管,电容换掉,没想到好了。现在已3个月了一直正常。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是那个50V的电容和二极管么。。

网友:
不错  谢谢分享 虽然咱看不懂

网友:
你说的是浪涌吸收电路。

网友:
电压不稳定一是D

网友:
级的吸收电路,二是G级的稳频电路,也有电容和二极管串连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能说下吸收电路么

网友:
请教吸收电路 最好 能贴个图出来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