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T-330WPEA短接PSON各组电压OK

楼主(2012-08-12):
富士康HT-330WPEA短接PSON各组电压12 3.3  5 PGOK
接主板按开关键后风扇转几秒就停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先不插 12V 4针线 点开机 可以开的就是CPU供电有短路 打一个24 针 4针的对地阻值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如果不插12V都短路 那触发电路就存在短路

网友:
既然各组电压都正常那就是主板故障嘛.

网友:
最快方法是插上ATX 用列子断接ATX 看哪个软件发热 不过风险很大

网友:
先声明主板无问题,换其他电源正常,短接PS-ON和地后 PG信号也有5V电压
12V接12V射灯正常

网友:
3.3 5V 12V滤波电容OK

网友:
如果确认主板正常,那就是电源带载能力差。
300V电容换过了吗?

网友:
短接绿黑线  如果494  4脚有电压就是保护了。

网友:
你说明白一点。。。。。。

网友:
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明显是某路电压带负载能力变差

网友:
494  4脚有电压就是保护  我同意这样一量就知道那个出问题,高手

网友:
谢谢各位,不是494和339的电路,不搞了,有时间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