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N沟道的场管

楼主(2012-08-12):
求助下G级有5.5V电压,D级有3V电压,请问下S级应该输出多大的电压

网友(点评):
N沟道是S极流向D级.只要G极电压大于S极电压就可以导通.至于导通后是多少V电压,S极是多少V导通后D极就是多少V.等待拍砖..

网友:
应该是个高电平

网友:
3V吧 应该

网友:
1.5V

网友:
看电脑需要的电压啊 如果D极是3V S一定是输出1.5 1.8V

网友:
理论上S级应该输出3V  但实际上 会输出3V 或者小于3V

网友:
貌似 是0.75

网友:
导通3V吧,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MOS才会完全导通

不是这样的,是G>S极多大压差,那算导通程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MOS才会完全导通

顶起这!

网友:
G极5.5 可能S极会输出2.5左右吧..

网友:
3V呀  完全导通

网友:
导通的话!输出时3v

网友:
问的太专业了,不会啊 ,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N沟的话,S极输出3V,完全导通的

网友:
是N沟道的场馆,我现在都迷糊了,看了这么多的回答

网友B:
我理解的是 只要G大于S 就完全导通 所以输出的是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 只要G大于S 就完全导通 所以输出的是3V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完全导通还是会小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完全导通还是会小点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找个N管试验下~ 就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找个N管试验下~ 就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了~

现在完全是自学中,实践条件还不是太好

网友:
G级要比S级大5-12V 才能完全导通! 具体的,就不要太去研究, 做维修不要太钻牛角尖, 只能会判断MOS N P型 会判断好坏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