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电源电压变大怎么办啊?

楼主(2012-08-12):
富士康G31 主板复位不跑码 诊断卡+12V灯常亮 待机的时候也亮 我量了下电源线那边的电压 电压全部大于正常值 这是怎么回事 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台式机哇,你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哦

网友:
电源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万用表没有电了呀,我们表就没电的时候就会出先这种情况

网友:
大于正常值,问题是大多少也没说

网友:
万用表是好的 在其他主板上都是好的 就这块主板不正常你 诊断卡+12V灯待机的时候也亮 这貌似也不正常

网友:
换一个新电源来试一下子

网友:
12V就变成16V-18V 3.3V变成6V这样的每根线电压都多了几伏

网友:
电源也换试过了

网友:
不多见 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问题 机器PCI 不插入东西 酒气就不亮 插东西就亮

网友:
电压高了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友:
接地没接好吧

网友:
哪里的接地

网友:
正常来讲 ATX绿线没有别啦低是不会输出任何供电的

网友:
绿线电压4.51V 但是诊断卡上的+12V灯是亮的 会不会是12V直接到哪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