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

楼主(2012-08-12):
今天遇到一杂牌电源,没电压输出(包括待机),保险没烧,有300v,挂个灯泡,300v无短路现象,我从待机着手,未发现元器件损坏现象,光耦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从待机电路去修,现在楼主连待机电压都没有更不要去想电源会工作了,还有就是待机IC不能光从外面看没有损坏就说明它是好的。。。另外还有小电阻也是重点哦!

网友B:
待机电路没工作  有300V  证明整流滤波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待机电路 查开关管和发射极电阻 控制调节管。

网友:
版主,控制调节管是什么啊?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从待机电路去修,现在楼主连待机电压都没有更不要去想电源会工作了,还有就是待机 ...

什么小电阻?在那?

网友:
pwm???我就是没找到这个pwm,所以我想确定问题到底处在那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路没工作  有300V  证明整流滤波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待机电路 查开关管和发射极电阻 控制调节管。

待机开关管是场效应管2n60

网友:
听版主的话,我查出待机管2n60源极接的一个过流电阻阻值变为无限大了,换掉还是没有待机

网友C:
你看看电影I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电影IC看看

什么电影IC啊

网友D:
是一个真实的新手哦

网友E:
待机我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一个真实的新手哦

思路不清晰啊

网友F:
待机正常的话就查推动电路,首先看芯片(如7500或TL494的8、11脚电压),再看相连的二个推动三极管是否正常,C极输出在短接绿黑后有没变化,推动正常就查主开关管(通常是13009之类)及旁路元件

网友:
待机开关管2n60先换掉再说。

待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我修出来了

先学习一下相关电路原理再说吧。(转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正常的话就查推动电路,首先看芯片(如7500或TL494的8、11脚电压),再看相连的二个推动三极管是否正常, ...

谢了,我看看

网友:
谁知道pwm  wt7520引脚功能,或者说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电源I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