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屏

楼主(2012-08-12):
故障现象 开机电流正常跳变 屏幕不显 灯管亮 (不是白屏) 然后直接就到桌面了 显示四个桌面  外接正常 (包括开机自检的画面都有 不花屏)屏线测试过了 没有断线 屏是 B154EW01  求个屏!!!!或者高手给指导下 现象如图

网友:
这个嘛,修过,我修的是显卡,加焊下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显卡吗  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很大  加焊下

网友:
非常非常非常的像是量卡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这个显卡爱坏

网友:
屏码片看下是否好

网友:
显示四个桌面哦,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 但是你说外界正常 好像是屏线呀   难道是主板和屏线接头之间出现问题啦

网友:
分屏应该是显卡吧,楼主修好了通知下

网友:
确实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话,什么白屏,花屏,屏闪等,都见过,但我很少看见过分屏刚好分成2半和4半的。建议先找块屏来确认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不用说了,显卡问题,我修DELL1400的,外接无问题,内屏缺色,搞了半天是显卡坏掉了,你的情况应该是虚焊,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