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 X550 CF黄金版 128M掉件

楼主(2012-08-12):
如题,金手指与电容打值正常,时钟复位打值正常,各供电正常,晶振正常起振27M稳定,运行测试软件检不到GPU,用放大镜仔细看有掉件,上图,求问A点00的原理,还有哪位大侠有这个卡给看看这儿是什么电阻和三极管,谢谢

网友:
R31 35 Q7都掉件,A点还是零阻值,那不就是GPU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