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屏

楼主(2012-08-12):
故障现象 开机电流正常跳变 屏幕不显 灯管亮 (不是白屏) 然后直接就到桌面了 显示四个桌面  外接正常 (包括开机自检的画面都有 不花屏)屏线测试过了 没有断线 屏是 B154EW01  求个屏!!!!或者高手给指导下 现象如图

网友:
很标准的显卡门

网友:
我也觉得 整显卡 还差不多哦····

网友:
我是新手,对笔记本了解不多。这种现象,如果是台式的屏,那么是驱动程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现在是笔记本,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不就搞定了,多大点事啊,我都会了

网友:
显卡呢 搞了就好

网友:
....................不多说  显卡

网友:
干显卡不用说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楼主不用换屏了

网友:
干显卡,不是屏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说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期待班主的解决答案,只有修好了才确认是显卡的问题,没有修好,就有可能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N卡的话 百分之90是显卡的事情 LZ的是不是7600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