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vk8m890g 点不亮

楼主(2012-08-12):
联想 l-vk8m890g 点不亮 主板故障 开机风扇会转不能关机 不跑码  看了论坛帖子换了北桥旁边的两个 MOS管 型号是40T03GH  是用09N03AL 代换的 现在主板能点亮 开机了 但是跑码 2A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位大侠能告诉下啊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应该没关题的,不跑码就焊北桥

网友:
现在主板能点亮 开机了 但是跑码 2A不知道为什么啊
不知道楼主这个开始不跑码 现在能点亮 跑马 2A是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表达的能不能明确点

网友:
2a点亮了,运行正常不,正常就是正常的了,检测卡上的代码有些是跑到这就不跑的了

网友:
能点亮,你管2A干嘛?代码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方向,换不现的卡和不同的板,跑的代码都不同,不要吊死在代码上,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
2a 是你post卡的问题  接上显示器已经亮了
或者内存的问题,这个板很都卡就只跑到2a。

网友:
又是这板子的通病

网友:
遇到好多这样的主板了,换管不行就做桥,基本都能好

网友A:
就是说 现在主板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跑码 A2  显示  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 现在主板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跑码 A2  显示  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能正常用就行了,管他跑什么码!!!

网友:
真不能看码,好几台正常使用的电脑还显示NO CPU呢。卡只能是参考,不能全信。

网友:
能点亮 还问甚莫

网友:
2a 应该亮了

网友:
谢谢各位啦 主板测试正常

网友:
一定要修好它。试试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