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12):
说到这台机器就TMD火大。客户刚拿来我一看是正常。就是认不到硬盘,刚开始以为是没系统。但客户却说是掉电。后面测试也确实是掉电。可掉电修好后,机器老是在开机画面重启。修好后又发现真的没认到硬盘。和光驱。这个问题修好后又发现老是重启这个问题。而且拔掉屏线外接一切正常,当然,上半部分该换的都换掉了。刷了EC bios测试了2天没问题。给它装系统装的一半的时候又来了。诶,现在都不知道往哪里修了。修过的高手麻烦指点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东芝  时不时掉电的  主板修的都没地在下手了 最后无奈换了个开机键  既然TMD的好了   开机键是一条排线的   I3的机子

网友:
这基本上还是BIOS 程序有问题,建议去官网,下最新版本的。如果是的话,问题就有点不好弄了。 建议不修为好。要不到时候点不亮你麻烦了。

网友:
客户拿来的时候本来就开不了的,修的不亮了也没事。只是我不想放弃而已

网友:
我自己也有台这机器,刚买了一个月没有,去了三次售后,质量真是太差啦

网友:
找不到问题,怀疑啥就修啥吧。

网友A:
让售后换个主板啦  =在保内的

网友:
重启掉电的机子呀不好修哟

网友:
~现在还是开机掉电? 是的话只能慢慢查 散热 桥虚汗 怀疑什么就修

网友(2012-09-11):
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
关注南桥发热、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售后换个主板啦  =在保内的

  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有没换CPU和内存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