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容易高温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2):
我这有一台电脑,主板是精英的,CPU是AMD 3200的,内存是2G 800的。电脑开机正常,就是不能运行大的文件,就算是同时开启3个QQ也不行,会自动关机。经检测是CPU高温引起的,一般正常开机,温度只有35度左右,还算正常,一但运行稍大点的软件,就会升温很快,一会就能达到100度。已经排除散热片的问题,还会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CPU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多,应该是电源供电或者是主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正常就换CPU吧,我有一个4800+和你的一样,换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