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t黑屏问题

楼主(2012-08-12):
LG w2242st用几分钟会黑屏,黑了指示灯无显示,电源板有电压过驱动板,不过5V的成6点多V了,感觉不正常,电容已换,无效果。有没修过的请教下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A:
先代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的,建议查查

网友:
高压   代换下 最直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代换个电源板试试。

代了个,丫的竟然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的,建议查查

非常可能,就是不好排除

网友:
刚驱动板换了个5V转3.3V的,没几分钟又原样了,坏了,主芯片有点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