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进可乐,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2-08-12):
客户拿来一台说进了可乐,拆开看了,CPU芯片旁边都有可乐腐蚀的元件,清洗后,没上BGA烤,原来只是开机几秒就掉电,CPU的两个电感也没短路的,换了AD3208 CPU供电芯片后,接电源,电流突然变4A,再查,一大片都挂了,CPU的电源,CPU旁边的大电容也挂,更换所有东西后,问题还是一样,开机几秒,又这这样!!把CPU的6个MOS都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好巧 前个星期 我们店也来了台进可乐的  我师傅叫我拆开先烤板  再上电  没事。。。 测试也正常。  你应该先烤板。 因为可乐会渗透到元件里边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板子烤一下在修

网友:
可能是没烤板的原因,,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