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正激和反激开关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2-08-12):
本人小白一个,正在学习开关电源,看到正激和反激的电源看不太懂,请教一下各位同行正激和反激开关电源的区别

网友:
我只知道反激的电源不好mod.

网友:
关于正激励和反激励就是开关管导通和截止时相对于整流管的导通和截止的相对状态。去百度一下,什么资料都有。

网友:
正激输出端需要储能电感和续流二级管,反激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