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THINKPAD本本 哪个本本好?

楼主(2012-08-12):
我想买个质量好点的本本,平时常用
PPT
,哪种配置的比较好?望师傅指点,谢谢。
PPT

网友:
一般2000-3000 就可以了,用神舟的吧,扶持国产!

网友:
支持联想和HP

网友:
联想 华硕 HP 售后简单就行了

网友:
这里是维修板块的,要想知道的话就一个牌子买一台就知道了。

网友:
DELL机器质量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