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的杂牌主板维修 刚上电能开机,二次启动乱跑码

楼主(2012-08-12):
杂牌主板,主板上没有标明主板品牌及型号的丝印,只有贴了个纸条GD-GN68-L,MDADE IN CITOP,百度下是思普,结果根本思普就没有主板,查了型号最相近的是昂迪的AD-NG68-L。

麻烦是这样来的,客户要求给闲置了一段时间的机器加个独立显卡,结果我手头哪个好的显卡都不亮,最后插了一个显存损坏,上机乱码有色点的显卡,它亮了.....但依然是乱码色点....
麻烦来了,再次启动主板,开始不亮,有时候开机马上自动掉电,插诊断卡,有时在50-D3乱窜码,有时挡2A,有时挡4D。
拔电,放置一会后再次开机,可以亮,但关机后再次卡机又出现以上问题。
刷BIOS却找不到BIOS文件。

闲来无事,弄了一天.....

开始我这么分析,既然偶尔还能开机,说明BIOS是问题不大,虚焊的可能性大了,桥我是弄不了,刚开业3月,BGA跟咱还没那结亲的缘分,简单的来吧.....把内存旁和CPU旁的电解电容全部加焊了一遍,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跑码一路到底.....OO,开心的双眼啊

独立显卡问题也解决了,我手头4块好显卡都不亮,兼容性不会这么差,难道也是虚焊的问题?闭着眼来吧,拿尖镊子挑了挑PCI-E槽里的针脚,插显卡,亮机。

没啥维修经验,这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大家见笑了

好了,吃饭吃饭

网友:
这个是主板照片,请大家过目,相机镜头出不来了,手机照的。

网友:
相机镜头出不来了,手机照的,请大家过目,帮帮忙

网友:
干桥把,桥的可能行大

网友A:
板子还修嘛呀  丢了算了   要不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修嘛呀  丢了算了   要不练手

刚开始干,欠缺经验。边修练手,边赚钱啊

网友:
可以那这个就当练练手,多在迅维逛逛,会得到结果的!!主板,还是饼哥厉害啊!

网友B:
哈哈 新手的路就是不好走啊 加油吧 楼主 走过就是春天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新手的路就是不好走啊 加油吧 楼主 走过就是春天 了

呵呵,多谢

网友:
有可能是桥吧

网友:
楼主修版细心,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不是幸运,还是有功底的。

网友:
边修练手,边赚钱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