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天使电源能点亮系统就是挡硬盘检测不过电压正常

楼主(2012-08-12):
绿天使电源,测量电压都正常。就是不管放哪个电脑试都是这样的情况,系统都能点亮,就是硬盘红灯一直亮,检测不过。

滤波电容都看了外观上没有问题。

直接用SATA插头是这样的故障现象,换转换后的SATA电源插头也没有问题。

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9-5 13:54):
补充二点:
1、这个电源放哪个电脑都是这种民情况:BIOS自检完全正常,到该引导硬盘时红灯一直亮就死到哪里了。
2、出问题的这台电脑随便换哪个电源就正常了。
这样大家就不会误判了。

网友:
如果接上硬盘12   5V电压不偏低是正常的  就是电源串口接头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负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
我换了一个新的SATA电源接头也不行,电压不低。所以觉得很怪。

网友B:
PG电压正常吗?测一下大电容看是否平衡

网友:
这问题要动用示波器看看汶波是否超了,还有如果市电滤波电容失容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能力不行了

应该不是吧。原来使用很正常。额定在270W左右,原来配置功耗用功率表看主机功率基本在100W到120W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G电压正常吗?测一下大电容看是否平衡

PG电压正常,机器正常点亮。不插硬盘第一屏自检画面很快过,第二屏显示无硬盘。如果插硬盘,第一屏检测硬盘处过不了,红灯一直亮。

大电容原来均压电阻是220K的,一个变大了是260K我已经更换成220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电压正常,机器正常点亮。不插硬盘第一屏自检画面很快过,第二屏显示无硬盘。如果插硬盘,第一屏检测 ...

如果用别的电源测试这个硬盘是正常的话,更换一下5V、12V的输出电容,再带电测一下二个主开关管BE间的电压(一般-0.60V~  -1V之间),注意高压!!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D:
换个电源看一下,就知道是电源的负载不行还是硬盘不行了?有时候硬盘不成了,也自检不过去的!

网友E:
硬盘电源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电源接口有问题吧

电源接口原因排除,更换转接头试过,其它头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电压正常吗?测一下大电容看是否平衡

分压电阻测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源看一下,就知道是电源的负载不行还是硬盘不行了?有时候硬盘不成了,也自检不过去的!

硬盘没有问题,换电压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杂牌电源偷工减料的多,最好不要长期用,小心硬盘挂掉

网友:
SATA接头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是不是滤波不好。

网友:
你换过电脑问题还存在,说明问题出在电源或者硬盘,你再换个电源或者硬盘不就能判断问题在电源或者硬盘了?
如果确实是电源的问题,又能点亮机器,就更换电源上面5V的肖特基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好,我稍后换一下5V的肖特基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F:
哈哈哈,是对的!其实什么毛病都没有,只是主板和硬盘的兼容性问题,有些主板只支持SATA1,不支持SATA2,对于支持SATA1或SATA2的硬盘要用跳线设置成SATA1方式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是对的!其实什么毛病都没有,只是主板和硬盘的兼容性问题,有些主板只支持SATA1,不支持SA ...

这个不是你说的问题,因为他这是正常用了一年多之后出的问题。

网友(点评):
很可能是SATA硬盘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你说的问题,因为他这是正常用了一年多之后出的问题。

用很简单的办法,不插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线,看系统能否进入CMOS,能否亮机?
先判定主板/硬盘/电源是那个问题再说。

网友:
最好是确定一下是硬盘坏了还是电源坏了

网友:
待机能力不强啊!看看待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你说的问题,因为他这是正常用了一年多之后出的问题。

这个电源的现象是负载能力差的表象,检查是主开关管B、E脚电压了吗?空载和带载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