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2-08-12):
今天接修一个AOC的931SW+,屏摔过的,现在能通电,白屏。拆机发现有掉件,R19和C15 c16 c10没了,有这屏的兄弟帮忙看下是多大的电阻。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能把元件摔掉,那这个屏也很难说了,,

网友:
电容可有可无  屏保险你量了没有?

网友:
屏没坏的话 白屏应该是缺少屏供电 电容可忽略 测R19一端电压多少 可将两点相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