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舟HP920是无语了

楼主(2012-08-12):
昨天接了一台神舟优雅HP920的本本,开始是可以显示就是进不了系统。BIOS也可以进。客户说自己在机上刷了BIOS就不行了。于是给客户报价,经过讨价还价。成交。。。三下两下拆机,刷BIOS。(这是客户自己带来的,)结果可以触发。。无显示了。。我信不过,在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不得(情况一样)。。这下郁闷。。电流是这样的
图一是待机电流,图2是按下开关一下跳到这个就不动了,之后掉回待机电流又重启,电压就跳到图3 了

另外说明:南桥发烫是正常的么?AF82801IBM的南桥。我测了各路电压都有,这个神舟的本本的故障不知道有哪位高手见过呢?我都无语完了。。。该死的神舟。。就刷一个BIOS 搞得那么惨。。。太倒霉了。。
各位出来提醒提醒啊。。。。

网友:
咔咔 不知道报价多少

这个情况 要是换件 要不要多收钱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只能亏了

网友:
一下子就被你看出来了

我真是新来的

话说开始都谈好价钱了 再多收钱 客户会不会火大啊?不给怎末版?

网友:
神舟的本本垃圾

网友A:
像这样修不显示了,要不要陪钱啊。还是不需要陪。客户同意吗?有的客户拿来修东西,本来拿来也是坏了,但许多时候修不起来,但故障和原来拿来时不一样了,要不要陪钱?

网友:
查哈BIOS的供电

网友:
没有头绪就看时序了。要不然怎么修哦
不过我也是新人

网友:
楼主  BIOS挂了 ! 准备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修不显示了,要不要陪钱啊。还是不需要陪。客户同意吗?有的客户拿来修东西,本来拿来也是坏了,但许 ...

关于这个问题,看什么情况,最好是先说好,把能够发生的问题,先给客户讲清楚。现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最好是先小人后君子。呵呵。

网友:
怪问题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肯定BIOS的问题,去官方下一个试试

网友:
不管他。要修就加钱啊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再找找

网友:
我一般刷BIOS都是把IC拆下来   机子上面刷有风险

网友:
直接买把西瓜刀放旁边。你看他给不给。

网友:
再重新换个官方的bois用编程器刷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楼主再找个刷刷吧

网友:
是刷BIOS不亮的?那重新刷了几个都不行的话  换IC刷一个就一定能成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在找个刷下

网友:
要是只动过BIOS的话 感觉还是BIOS这边有问题~

网友:
修之前跟客户说清楚 有风险的事 维修行业本身就这样 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修好呢 或者中间不出现其他故障

网友:
换BIOS模块

网友:
刷BIOS  就行了

网友B:
店里有监控吗?等下打起来的时候要等他先动手,然后你可以拿西瓜刀出来砍,这是正当防卫!

网友:
不过跟客户打交道也是门学问!不过最多的还是要在实战中培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里有监控吗?等下打起来的时候要等他先动手,然后你可以拿西瓜刀出来砍,这是正当防卫!

哈哈。。肯定有监控的。。。不过之前已经跟他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