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无显

楼主(2012-08-12):
HP CQ40
板号: JBL20 LA-4111P
故障:开机不显示
    通电开机电流跳变0.003-0.308-1.536-1.298就停在这里,,,开始拆机,有CPU有内存电流跳变0.003-0.436-1.151就停在这里,有CPU无内存电流跳变0.003-0.632-1.101就停在这里,CPU供电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你那个是AMD的还是INTEL  的啊

网友A:
那你先查查内存电压呗   cpu先不管他看看是不是s3电压没有被开启呀看是不是q4坏了 有没有1.8VS_ENABLE的电压应为高电平  SUSP为低电平  C849看是不是好的   就这么多了

网友B:
如果是AMD的话,应该是桥问题了,是独显还是集显,用风枪在背面吹一下,确认一下那个桥虚焊吧

网友:
刚看了一看图纸,3A平台,呵呵,这可是通病,百分百桥虚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MD的话,应该是桥问题了,是独显还是集显,用风枪在背面吹一下,确认一下那个桥虚焊吧

INTEL,,集显啊

网友:
BGA空焊了,我刚刚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查查内存电压呗   cpu先不管他看看是不是s3电压没有被开启呀看是不是q4坏了 有没有1.8VS_ENABLE的电压 ...

谢谢兄弟的见解,量过都是正常的,根据电流它是没过内存吗

网友:
桥虚汗啦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证明了吗?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的见解,量过都是正常的,根据电流它是没过内存吗

上图中找cpu复位有没有    看电流不准  最好是用示波器量内存上的排阻有没有波型  没有波型就是没工作或者是还没跑到内存   有波型证明工作了  但也不能说是可以亮了      如果有复位了那就不好说了复位之后的问题是没规略的  就要看维修经验了

网友:
HP 就容易坏过了两年就差不多了

网友:
就得用示波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的。。。。

INTEL不是有通病的吗  把电池和内存拔了 按几下开关  在试下   不行再刷个BIOSS试下

网友:
刷BIOS,不行做北桥,当然先换CPU。

网友:
独立的,我刷了BIOS还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