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国外网站看到的WD原装移动硬盘USB桥接芯片问题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12-08-12):
全文都是英文,图片比较清晰,方法和我们是一样的,大家遇到做个参考。

网友:
大概意思是,去掉红色的那个几个吗?

网友:
是真是假,我看看

网友:
意思是去掉四个电容,从E71 E72 E72 E74接出SATA的数据线,可以直接当成普通串口硬盘做维修和数据处理了

网友:
就是跳过USB的桥接芯片,直接飞线转成SATA口

网友:
看来英文要好好学。

网友:
正解········WD通病

网友:
这个方法我试过一次,是个WD移动硬盘电脑识别不到的,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