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希捷9代SATA160G盘可否用10代SATA160G的磁头更换?

楼主(2012-08-12):
一块希捷9代SATA160G的硬盘,需要做数据恢复,请教有经验的朋友也请教罗老师,可否用10代SATA160G的磁头进行更换?

网友:
不可以,希捷代换必须型号一样,磁头数一样。

网友:
谢谢指教,我刚才对比了一下9代和10代的电路板,主控不一样,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磁头的。

网友:
肯定不行、SN一样、都不一定能换!!

网友:
老师讲的是不可以但是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