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一通电就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2-08-12):
该电源为雷击 一接通电源就有电压输出 红线为5V 黄线为11.9V 橙线为1.5V(不正常)蓝线为-11.5V 紫线为7.2V(不正常) 绿线为3.6V 灰线不短接绿黑线无5V电压 带负载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 橙线和紫线的电压一直不正常 连接主板不触发 该电源的为AZ7500EP和AS339P主控 已经代换AZ7500EP 问题还是一样 本人新手 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保险丝还是好的 背板有好多电阻和二极管都测了 都是好的)

网友:
先修复待机5V和3.3V,查看这二个电压的TL431管及旁路元件是否正常,再查7500的4脚对地电阻是否偏低

网友:
顺着pson查一下那2三极管可能有一个坏了

网友:
开关管都是好的 辅助部分都是背板贴片电阻和二极管 我都量过了 都没问题 光耦我不知道要怎么量

网友:
光耦用二个表测量的方法,网上就有,实在不懂就换新的,楼主其实搞好二个电压的稳压部分就行了

网友:
今天换个817的光耦 和339芯片 电压正常了 但还是没能解决一通电就有电压输出 除灰色线 其它都有电压输出 短接绿黑线也可以启动 电压也正常 电源一接电源只有绿线和紫线有5V的这个电源好奇怪 会不会是开关管有问题呢 我测的时候是好的 主开关是2个13009和一个EM311Z VB52的8脚芯片 那个芯片我不知道要怎么测

网友:
测AZ7500的4脚是多少伏   是不是对地阻值偏低

网友:
有短路现象,考虑绿线周遍有没有元件坏,对地短路

网友:
有短路   ,查下紫线电路

网友:
查绿线 至7500的第4脚的零件! 有些是绿线出来的2个10K电阻。

网友(2014-08-06):
先查下待机电路

网友:
有个控制光偶得三极管有问题,我得电源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搜索我得电源帖子,不过,现在这个三极管,还是换了用不了一个月,又坏。估计电源还是有问题,打算换个pfc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呢

网友:
后继电阻坏了,我上次有一个换了后继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2014-09-11):
在分享各位的分析过程,很受启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