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l机器进水啊!进水啊!!飞线啊……

楼主(2012-08-12):
今天第一天发帖子,不过不是正式的会员没有权限,只能在这里发个帖子了,见谅。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机器旭日c466L机器,进水,插上可调电源显示为00 不用说,哪里又进了很多的水了,于是拆开机器进行清理一遍,由于修复后写的帖子所以那个照片没了,反正那是惨不忍睹了。
开修:
首先对地打阻发现3v 5v 电感有点短然后测试发现下管有点短发个图
果断的拆下两个管,可是依旧,考虑一番后迅速拆下芯片继续把那两个管放回原位置,再次测量终于不短了。松了一口气,然后通电查看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看图:
20脚无供电,17脚为5v线性电压没有。问题出现在这里,查找主供电V+的电路,看图纸中测试发现断线, 于是飞线……工作条件比较简陋所以样子 有点丑, 这回再次测试:发现17脚和几个管都没有正常工作包括其他的信号控制、基准电压都是0v,有点挠头了,突然想到sd#信号是开启信号, 如果没有开启信号芯片也没办法正常工作,想到这点后开始跑电路,果然发现一个电阻pr93无穷大了
所以没有信号发出,继续更换电阻,然后再次测试发现3v5v出来了,并且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基准电压也出来了。
感悟:进水的机器一般为多个故障点,只要仔细排查,一定能够修复的!加油,本人第一次发帖构思不太明确,请见谅!!最后发个组装完毕后的测试机器合家照。 最后测试机器硬盘还坏了……收钱啦……!!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     楼主好技术

第一次上贴,还请多照顾!

网友:
楼组思路还是蛮清晰的啊,只要修出来,就可以了。

呵呵!野路子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还先上电,LZ运气不错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不知是否是我记错,8734A此芯片工作条件为,主供电V+ 其次LDO3 LDO5线性,REF 基准 这是有供电就会出的你说有有啦供电这些全为零?与及TON  SHDN ON 3 ON5。含水量。。。。

网友:
绝对真实,可以考证

网友:
现在店里生意不好现在 只能在论坛里看楼主这样的帖子来学习了

网友:
喜欢看这种有图有电路,外加讲解的帖子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不先烤板吗 直接上电不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不先烤板吗 直接上电不危险吗

谢谢提醒,已经烤过了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呀呵呵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啊,进水的机子都能修好佩服啊.............

网友:
运气不错,没碰到不跑码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这样  不是烧的很惨  就是短路  断线了

网友:
恭喜楼主,记住了,进水多个地方。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这样  不是烧的很惨  就是短路

网友:
有些进水没上电又送过来快的机器还是很爽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