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修边写

楼主(2012-08-12):
液晶显示器——————————————————————————
     显示器的电压为: 220V、 12V  、 5V  、 3.3V 。
     主件: 电源板、驱动板。
     电源板占12V、5V。12V供应灯管、5V供应驱动板。
     按键开关电压额度3.3V。
     病例:
    1、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屏幕毫无反应
     分析:首先要确定,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就是电源板(猜测、经验)。
     维修:先要看,看有木有电容爆掉的,某些管子烧掉的。在没有的情况下量电压,“电容”、整流桥、保险(顺序反了,懒得改)。
               在量电源板转驱动板线路时发现12V,但没有5V。这是可以确定,毛病出在电源板上(确定)。
               那么毛病出在哪里呢?查电容5V?对了!前提双引号时应该就应该发现,电容没有电压,但是没有爆掉啊?坏了?
     答案:电杆虚焊(5V),而电容却在电杆后面,造成没有5V,驱动板接收不到电压,毫无法应。

    2、三星显示器943NWX、指示灯亮无显示、今天5.20,可惜我没那福分、奋战在维修第一线!
     分析:初步判断电源问题或者是按键和开机电路故障。
      维修: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943NW显示器,接上电源指示灯亮不开机。打开机器一看电源板5v滤波电容爆掉,
                高压供电滤波电容也爆掉了 ,心想问题简单,换掉所有电容,开机,屏幕不亮晕,指示灯常亮说明有开机,
                用手电筒照有背影图像,判断高压电路没有工作,开始测高压电路工作条件vcc gen adj dim、发现vcc没有,
                逆向查电路从电源电路过来的vcc经过一颗限流电阻给高压板供电,测电源端有电压17v过来,测高压电路端无输出,
                确定电阻坏,由于手头没有同样的限流电阻,加焊锡丝搞定,开机一切正常。
      答案:此款显示器是通病,连接高压包的电阻很容易坏,上面维修看不懂的记住位号是以F开头的电阻,用焊锡丝连接上即可!

网友:
维修业务大的话,越修边写还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