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 不跑码

楼主(2012-08-12):
一台联想V350笔记本,T6600CPU 供电0.95V,复位1.02V,PG 1.02V,时钟0.35-0.5V,不跑码。到南桥北桥打值OK,开机电流到0.55-0.59就不动了。BIOS已经刷了也是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LZ这个就要 测南北桥的 说有工作条件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补偿。。。

网友:
我用小红卡接LPC接口,复位灯不亮,时钟灯闪亮.用假负载测试,CPU的工作条件也正常.EC能读取到SPI总线的BIOS,(这个BIOS待机时也是供电的,定义了EC的GPIO引脚功能)也就是说EC-BIOS是间总线是正常.陈老师说过,有复位说明南桥,北桥间的总线也应是正常的,但奇怪的是就是不跑码.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V350 U330.PDF

网友:
bios 都刷了几次了,现在手上有了点位图,用示波测过时钟

黑马维修网(www.tbenben.com)07242-1.bdv

网友:
PLTRST 及PCIRST 都已经产生,经仔细查找到-ADS信号的测试点,用安泰信ADS1102CAL 设定10ns 600mv 边沿和下降沿触发,正常触发,-ADS点抓不到任何波形,CPU供电项都已对着点位图测过,全部正常.1D8V_S0,1D1V_S0电压没出,查图纸看是ATI狮独立显卡的供电

网友:
这个  cpu复位好像底呀   看看南桥发出复位了没

网友:
图纸咋全是英文,好难懂!

网友:
不跑吗的故障很难修,查信号

网友(2012-09-24):
ATI独立显卡的供电,我也有太没出来  是CPU座子的接触不好,把CPU座子弄接触好了就由ATI供电了,但不跑码,电流0.8A的样子,正在考虑是不是CPU座子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