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P 不充电!

楼主(2012-08-12):
之前的电池是废的,拿去换芯,装上不能充电,但是装在别的T61 Z61 都能正常使用充电,换了MAX8765e 还是不充电,但是电池能用,电源灯是一闪一闪的,还是修电池的人没修好?有没有修到和我一样故障的朋友,求教求教!
不充电
不能充电

网友:
看下充电电路吧,看图纸

网友:
这个还不一定啊

网友:
不充电换个新的 试试

网友:
确定电池不行 还是电源啊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电池里面有个芯片,和我的不匹配?

网友:
今天到中关村做电池的地方,排除电池故障,问题在还主板上,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同时用,同时用一会就关机,郁闷啊。
补充一点,用电池开机后,显示电池量多少,接上适配器后显示交流电源(充电中),拔掉适配器还是充电中,问题很纠结。
现在开机一直都显示为交流电源(没接适配器)这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请教啊 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