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m22by5

楼主(2012-08-12):
今修一长城wescom  m22by5,故障现象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打开一看电容鼓了,我全换掉结果没电压输出了,最后测开关管击穿了,我换了一个上去,结果又击穿了,我就跑线路,控制级旁边有个二极管(旁边接了个33欧电阻)我不确定二极管是否坏了,就取下来测了一下,发现是好的,上上去通电结果打火了,把下面一个电阻给打碎了,我又没注意那个电阻多大?
那位朋友有电路图啊?我急需,谢谢!!!

网友:
小毛病修成大毛病,,

网友: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看起来在维修的时候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