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SC―1204H型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2-08-12):
TISC―1204H型荧光灯通电后,灯不亮,测电源电压正常,怀疑荧光灯坏,换个新的还是不亮,最后确定电子镇流器内有问题。拆开电子镇流器,发现高频自激振荡电路,电容C7(1000uF/630V)发黑损坏,检查其它元件正常。更换同规格电容C7,通电灯亮了。心情非常畅亮,在此与大家分享以下。

网友:
会换电容,能修好一半的电器。

网友:
1000uf? 应该是103PF吧楼主.这个电容短路或开路灯管没电流当然不亮了,还有很多镇流器启动电阻开路也很多.

网友:
630V/1000uF???
楼主真会骗!!

网友:
楼主确实说错了
刚才查了你说的这个型号的图
是1n 630V的
镇流器也没有用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630V/1000uF  有多少个需要多少钱,104PF的一倍价格卖我,我出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讲清楚怎样骗的。好向你学习。

你知道630V/1000uF有多大吧??
比一个小芒果还要大哇!!

网友:
半个大香蕉那么长、比香蕉还要粗哇!!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大虾指出C7电容1000uF是错误的,应该是10uF也就是1nF。由于打字不熟练,发生错误,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大虾指出C7电容1000uF是错误的,应该是10uF也就是1nF。由于打字不熟练,发生错误,见笑了。{:s ...

应该是10uF也就是1nF
我们更晕倒了!!

网友:
比我还菜,和我一起学起来!1uf=1000000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