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61跑D1

楼主(2012-08-12):
一块杂牌C61网上出售到货后跑D1,之前测试完好,CPU,内存,内存糟,内存电压1.82 V/0.9V,CPU电压1.13V,桥1.22V,换32.768晶振无效,搞不懂是什么问题,请各们老师多多帮忙。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也是跑DO,诊断卡上的DO狂闪,现在还没有搞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芯片撞掉了  或者是  下面的线挂断了   测一下短路  或者是  压桥试试

网友:
北桥脱焊,我遇到的好几块都是这。

网友:
先压桥 不行换CPU试试

网友:
最近不跑码搞死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CPU, 或内存

网友:
貌似很难修

网友:
压桥没反映,要加焊嘛,只有风枪,怕越搞越坏。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学习下,手里一块联想L-A690板子也是开机就D0!!~

网友(点评):
联想L-A690我也有一块,开机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