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G86-620显卡可以代换G86-635显卡

楼主(2012-08-12):
     今天接 到一台ASUS W7S,显示后有6个小屏,没有外接,很确定地加焊显卡,显卡很少见到,是G86-635的,可能是中途返修台断电了一次,又再次加热,导致自动上电到0.38A后马上掉电,测显卡上的电容大多数对地短路,手上没有该型号的显卡,就在论坛上搜,发现只有631可以代换的,用630代换后外显内不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G86-620代换,居然代换成功,接屏和外接都正常显示。希望对坛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620  630   635都可以通用的啊   你才知道么?

网友A:
好贴!恭喜你,很乐意和你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加油,敢做敢为才能有所成就。

网友:
虽然以前这种说法,但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恭喜你,很乐意和你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加油,敢做敢为才能有所成就。

有收获就有进步

网友:
牛  我只知道630 631可以通用

网友:
这个早就发现了可以代而且他们者可以换成631

网友:
以后显卡就好买了

网友:
不知道能用603代换吗

网友:
620能亮那就说明是LZ做630的时候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