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y540的机子,接上电源的时候,看表电流一下子就到了0.35左右,之后又掉到正常的待机电流0.2,之后又自动上电到0.35左右,之后直接没有待机电流。CPU是析载的加焊过,北桥也加焊过,但是情况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办,麻烦那个维修高手告诉我一些办法。
自动上电

网友:
这种问题就干桥 应该是缺电压吧
LQW520
缺电压干北桥干嘛?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够或者不满足,具体你还得检测,桥也会掉电,南北桥都会,但是0.35的话最好看看cpu供电芯片
~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重点测了没有。这个地方不好就经常出现此问题

网友:
先量各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量各各电感的电压、那个电感却电压就修那个、不要盲目的干桥

网友:
晕死 你这样维修部把问题扩大才怪 先看看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重点测了没有

网友:
看下各个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桥工啊!!! 不会时序,不懂图纸! 瞎修!

网友:
这种的,别一上来就三板斧。先查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