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NF560AT)主权跑到C1掉电,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2):
杰微(JWNF560AT)主权跑到C1掉电,什么原因           用同行一CPU点是好的,我的CPU点同样的其它板子是好的

网友A:
看看北桥周边的供电管,观察法看背板有发黄的地方吗,手摸法看看哪个管过度发热。一般就这一块出问题。仔细找找。

网友B:
换个内存试了没有

网友:
很奇怪的是:在同行那里试的时候是好的,这种主板有几张,别的用我的CPU能点亮,就只有两张用我的CPU会掉电,用同行的CPU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北桥周边的供电管,观察法看背板有发黄的地方吗,手摸法看看哪个管过度发热。一般就这一块出问题。仔细 ...

我把好板子上的几个供电管,管理芯片都对换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内存试了没有

不上内存只上CPU也掉,别的同样的板子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