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换灯管的杯具。

楼主(2012-08-12):
今天早上接了台联想19宽屏的显示器,一亮就灭,拆开一看,没有明显的电容鼓包,芯片烧糊的,直接用恒流源接点灯工具看每个灯管的电流,发现有2个灯管坏了发红,确定问题换灯管,全拆了,灯管也焊好了,装上的时候发现有一边有不平,力气估计大了点,用力一按,就听到清脆的嘎的一声,天那,从屛边上到中间弄裂一条线,没办法花320元买了个2手的19显示器把屏拆了给客户装上,杯具呀维修费收100,亏220元,事后我在仔细的看一下不平的地方,发现是上灯管架子的时候下面的一台黑线没粘好,压到下面了,各位高手你们一般换灯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前几天换个联想20寸宽,放屏的时候聊天没注意也赔了390

网友:
向楼主表示同情,话说回来,亏220算好了,我上次弄坏一个20寸的屏,情况和你基本一样,用力一按挂了,赔了个20寸新屏呀!     赔多了就好了,技术就上去了

网友:
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2003年买了台别人判了死刑的15寸组装配显示器  由于没修过液晶显示器  买来只是为了看里面的结构原理 练练手。 拆开后找了很多资料 从资料判断为灯管坏。买了新灯管  换灯管的时候把屏搞裂了  第一次修液晶屏虽然屏裂了。但还是把液晶显示器修好了。收获还是不小的,也很高兴的 只是有点遗憾。

网友:
我长记性了,能打洞 就打洞换,拆的话风险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点评):
试过几次打洞,只有把尖嘴钳,那框还特硬,一边搞那个心啊悬在半空中。。。。。

网友:
屏不到位你敢用力按……说明你胆子很大,而且不把钱当钱看啊!

网友:
有同样经历的飘过,同情楼主

网友:
向楼主表示同情,顺便BS一下那些换灯管收30块、40块的师傅们

网友A:
有相同的经历,同情楼主,我一般跟客户都讲明白:这个故障应该换屏,但是费用高,可以换灯管,但是风险大,如果换坏,我们不承担责任.客户一般都是理解的,反正也是坏了,换换看看吧,不行就换屏呗.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是多练了,,

网友B:
楼主算走运了,我前几年搞22寸的灯管,装屏的时候也是听到一声脆响,屏就挂了,那时候没你走运有二手的,22的没有二手的,俺赔了个新的花了1160,心疼的我呀哎!!!

哥也是。。。1K不见了

网友:
楼主明显是粗心造成的。换灯管有风险拆屏占10%装屏占90%。装的时候必须放平用手摸100%感觉良好后再装外框一定要轻轻的按只要稍有不适就要停下来查明原因不要急不要有侥幸心里。不急不燥不存侥幸心里成功还是很有保证的。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的感触!

网友:
我一般都是带套整个换掉,手头没有的话都很谨慎小心的换,表示第一次换把屏幕弄带线了

网友:
我也二台这样了,现在换灯管都和客户说清楚比较好,灯管换换不贵,屏坏了自己就赔死了

网友:
我的方法和你的一样,到现在还没坏过,你这个明显是自己粗心引起的。以后注意就是了。

网友:
张师傅也失手啊,我不会在鄙视我自己了。求安慰...

网友:
装屏之前一定用手四条边都摸一次感觉平了再装屏上去,一般都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我搞坏2台了,也是陪新机器给客户,所以现在换灯管,心里是有点害怕了。最后装屏的时候,没100把握不敢乱装屏了。

网友:
我也弄坏过..没事...

网友:
这个还真要小心,搞坏了就掉大了,每次都是提心吊胆的,搞多了习惯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导致坏屏大多数就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表示很同情你,你胆子真大不平都敢用力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算走运了,我前几年搞22寸的灯管,装屏的时候也是听到一声脆响,屏就挂了,那时候没你走运有二手的,22 ...

呵呵你点也太背了吧表示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相同的经历,同情楼主,我一般跟客户都讲明白:这个故障应该换屏,但是费用高,可以换灯管,但是风险大,如果换 ...

这样说客户一般都不干了

网友:
楼主还是好的,笔记本屏弄烂的有木有?一烂还是两块。

网友:
前段时间一个拆下来的屏放了一夜,不小心碰掉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