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5161-1D1 电源 不开机 开关绿线电压偏低

楼主(2012-08-12):
DELL PS-5161-1D1 电源  保险管烧  跟换后     开关绿线电压2.9V  紫线5V    风扇不转   怎么个情况    大家高手帮帮忙         急急急

网友:
电源也修???楼主硬盘修不?键盘修不?

网友:
修这个花时间啊,换一个不就得了吗。

网友:
先看清楚电源是什么芯片组合,测一下芯片的各脚电压,再发上来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保险管烧查原因,既然绿线2.9V 正常,接主板可能4点几伏,+5VSB正常,两个开关管和限流电阻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5楼说的没错.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A:
你这个电源蛮复杂重点是围绕tsm11cn这个芯片,你先测量该芯片5脚供电 14脚有无2.5v,过压过流是否都良好,17脚的过流空闪电压是否超过1.25v10脚的开机复位电容是否失效。特别注意第六脚一定要低,特别注意pc501光耦相关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蛮复杂重点是围绕tsm11cn这个芯片,你先测量该芯片5脚供电 14脚有无2.5v,过压过流是否都良好,1 ...

5脚15.4V  6脚5.4V  14脚无电压  17脚0.6V    正常吗   14脚无电压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15.4V  6脚5.4V  14脚无电压  17脚0.6V    正常吗   14脚无电压怎么查

兄弟你这个芯片坏掉了直接换掉,14脚一定要有2.5v参考电压,6脚开机必须是低电平如果你按了开机键则个还是高电平的话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