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死机 重启

楼主(2012-08-12):
求助HP 510 死机。板子来时的问题是短路。修好后出现开机屏亮,但要进系统时死机。还有就是重启不亮。下面我说下修短路暗屏时的过程。

来了一台HP 510 大短。不带电池时也是大短。拆机。裸板子测又不短了,难道是屏短路了,接屏触发一看电流没短,心正乐时。杯具啊!暗屏!LED的啊。没办法拆屏,换个屏一试,不暗屏,这是时候没用好屏试。用的是碎屏但灯能用的。一试屏亮,正明板子没问题。换个屏有点...修屏吧。

拆屏,目测没有什么明显烧,各保险正常,屏上开启信号正常。LED的暗屏以前还没修过,又没有图纸,只能用代用法修了,刚好找了个一模一样的屏。先试了下LED灯,正常没问题。那就是生压有问题了。把生压电路中的元件一个一个换,闷,生压电路元件快换完才换到正地方。元件对换后两面个屏都能正常点亮。闷,不明白为什么,难道虚焊?。。。。。。

屏好,通电试。靠又个难维的问题出来了,就是我求助的问题:重启不亮和快进系统形死机。
进系统死机。接硬盘和U盘都不能引导死机。开始我想着是引导死机不就南桥与这关联大,所以直换新南桥。问题不变。BOIS IO 外射 我都杀过了,北桥也加焊了。问题还是老样子。IO我都换了二个新的啦!

修到这时我才想是不是我有思路错了,引导前死机和引导死机虽然错了一个字,修时的下手点可就不一样了。闷。 死机问题真的不会修啊,还不如不亮呢。

红圈这几个阻就是换它好的,说个不好听的,去这4个电阻是忘了位置了。乱放的。还好了。

网友:
楼主外接个屏,进系统看看,如果不掉,你就明白了

网友:
看看安全模式能进去吗,有时候显卡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如果是换那几个电阻引起的话,就去掉屏,外接看看

网友:
外接屏试试吧

网友:
先外屏试下吧

网友:
这个外接怕是不行 等看最终结果

网友:
看楼主描述板子来的时候短路是屏造成的,后来死机重启,那么应该当死机的方法修啦,先把CPU,内存(备品)换啦,不行就按F8进安全模式,还是不行那就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啦,因为坏屏的时候有可能把北桥弄坏啦,按F8 OK的话那就重点考虑显卡外设啦

网友:
怎么样啦有结果吗

网友:
死机的机子呀就是不好修.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哈

网友: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等下接外接要是能显示,能进去,那就坑人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嘿嘿。不好意思,忘记说了,短路不是屏引的。而是充电电路有问题。电池接口那电压为18V。接电池短路。还有就是板子外接不亮。

板子死机就是在要引导硬盘和U盘这死机的。安全模式进不去。
个人感觉有点像是北桥的问题。重启不亮电流卡到0。7A。不跳变。

网友:
修好以后分享一下

网友(2012-09-15):
那就换个新的北桥上去,再在查电路

网友:
北桥换过了,没修好,个人感觉能动的我都换了,可结果没好,真郁闷。

哎,这种问题真不知道从哪入手。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机子,我是换了CPU的大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