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 (rev. 2.0) 不认SATA,可以认到IDE并进系统。。。

楼主(2012-08-12):
这板子原来是不过内存,复位灯CI之后就闪一下,然后重新跑到CI,就这样循环,刷了BIOS后就显示了,但是第一次开机可以认到Sata硬盘,进到进度条的时候自动重启了,然后就不认SATA了、
有没遇到这样情况的兄弟啊?
南桥加焊过了,留给SATA接口全部认不了
后来又刷了好几个BIOS都是一样。。。

网友:
南桥加焊过了,六个SATA接口全部认不了

网友:
查南桥到SATA的线路啊

网友:
SATA的四个数据线分别通过一个电容,电容的另一头直接进入南桥
其中两个对地50欧左右,另外两个300欧左右,我量过几片不一样南桥的板,这些阻值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板子放了一晚,第二天过来一试,又认到SATA了,给客户用了,现在还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