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刷HP给金种子定做的BIOS,搞出麻烦了

楼主(2012-08-12):
前几天接到一台HP Probook 4325s的本子,故障修好了,每次开机都会显示金种子LOGO。
这样的本子碰到过不少,不过这次情况比较特殊:这个LOGO一直出现,直至XP的桌面显示。
感觉很奇怪,一般开机LOGO只是启动时显示2-3秒钟,这个LOGO却能显示那么长时间?

于是心血来潮,从官网下载到F.20的BIOS,运行后,提示不能直接升级,版本不兼容。必须先升级到F.0D后才行。
而本机版本是F.08
还有这样的怪事?
于是百度搜,找到一个F.06的,试试看吧,低版本也许也能用。运行后,也没有异常,并且提示备份到U盘(在此我幸亏留了个心眼做了备份啊,否则欲哭无泪)。刷完自动重启,然后就黑屏,电流始终1.1不变(后来才知道,自己耐心不够,后悔没多看一下重启前的提示)。

心想反正做了备份,直接把备份的刷回。OK,亮机。
不过每次都会停提示缺少序列号、产品型号……等等4样东西,必须按回车才能继续。这下倒好,不仅没有刷好,反倒弄巧成拙了。

哪位同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已经折腾了2天了,毫无进展……

主板板号:DAOSX7MB6D0 REV
配置:AMD VMV120SGR12GM  216-0752001  IGP  218-0697014  KBC1098-NU

中途还下载了一个BIOS UPDATE的tool,安装时还要FRAMEWORK2.0,还要硬盘的尾部有至少2G以上的空白区域……,反正折腾了
很久,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来。

今晚又到HP英文网站里下载了一个F.0E的版本BIOS,这回好了,没有提示版本不兼容,顺利刷机完成。这里有一段提示非常重要:‘重启后,几分钟内不要关机……’  于是心里有了准备。
自动重启后,黑屏,然后电流1.4不变,就这样一直黑着,黑着……,我就等啊等啊,大约过了1分多钟,机器关机。十几秒后,又自动开机,久违的蓝色HP logo出现了。而且终于没有了讨厌的金种子画面(后来仔细观察BIOS内部的设置,里面有一项 ‘显示定制的开机画面’,才知道其实可以手动关闭的,都怪自己太大意了)

松了一口气,可是还是会提示序列号、产品名称丢失……,需要按回车才能继续。看来刷BIOS不会修复序列号了,跟楼下的HP维修站朋友说的差不多,需要专门的工具来修改序列号才行。

网友:
呃,超出我能力太多,等高人出现......

网友:
这还是BIOS的问题嘛。平常的多累计BIOS

网友:
我是HP维修站的。这种情况需要刷新DMI才可以解决!

网友:
老兄你太牛了,有没ASUS维修站的啊,求解ASUS M50系列的BIOS能通用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我觉得

网友:
这就不用问了  问题还是在BIOS呀

网友: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需要重新刷新或者输入DMI。HP换主板经常需要输入DMI信息。它保存了机器的基本配置信息,刷新BIOS了。DMI信息被清空,开机会提示输入。。。。。等等东西

网友:
要刷DMI信息,而且是在DOS下运行,刷过几台。

网友:
下个别人拆机备份的BIOS编程器的上去,一般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是哪家的bios 有的厂家 可以直接添加d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