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场管,求代换型号.

楼主(2012-08-12):
映泰p35主板的cpu供电上下管.管上面标的型号是716 48 09ng.另一组是641 85 n02g 求代换型号
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谢谢了!

网友A:
该图片仅限在淘宝等网站浏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图片仅限在淘宝等网站浏览...

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传.....

你在本网页上边那一排里有个维客,点它,把照片传在维客里,再复制地址,发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本网页上边那一排里有个维客,点它,把照片传在维客里,再复制地址,发图片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马上传

网友:
废板CPU盘的任何一个N勾到MOS管都能换 今天把自己CPU旁的MOS管销了 在废板CPU盘找了个MOS管来用

网友C:
O9N03 06N03 代换所有N沟道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7楼的高手

俺是菜鸟 懂个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O9N03 06N03 代换所有N沟道MOS管

感谢!迅维网高手多!

网友E:
淘宝 淘一下   我们都是用一种  代替全部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 淘一下   我们都是用一种  代替全部场管

就是09n03和06n03吗

网友:
(60以上)60N03基本通杀主板的场管

网友:
这个找一个主板把CPU供电那一块拆了补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09N03直接代换,但要注意的是有些HP、DELL、IBM这种品牌机的主板的不能用。

网友:
在料板上拆 了换上就OK了,最好把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940-1-1.html 只要分清楚上下管子找对相同型号的管子换上问题不大 实在不行 就去找别的主板CPU附近拆吧 给你个地址参考一下。。。主要看回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940-1-1.html参考一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别的主板拆也行

网友:
把上官全换了,换一样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CPU供电场管,,你随便在板子上拆一个就可以用 ,,,只要给CPU供电的就没有多大的问题,,,还看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