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2-08-12):
一海尔显示器电源板 14V和5V 都有 通电哒哒的响 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 请问该从哪查啊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听啊,哪里响哪里就有坏点坏件

网友:
先把电源负载断开,然后接入假负载看看电源工作是否正常。本人认为灯管和电源本身故障可能性高些。

网友:
确定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修..哒哒的声音貌似是开关管发出的.会不会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看不能工作的时候电压都正常不正常,是没有呢还是变低了啊..

网友:
好像电源带载能力差吧,,

网友:
查一下电源调整管的限流电阻不行的话把电源ic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914-1-1.html
先拔下屏线看看响不响

网友:
这个是带不起负载吧? 我也有见过变压器出这个问题。

网友:
查查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我也有过,呆不动驱动板,一拆就电压下降,有响声,后来换了开关管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电源板问题  先检查一下300v滤波电容   再有就是开关管       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后继有短路的地方,断开负载,看看是否有哒哒的声音,若还有,就是本身器件损坏

网友:
估计是高压问题,高压保护。

网友(2012-09-13):
你说的问题好像和我的一样海尔LK32K1 有时候可以亮!一般都不亮我测试5V电压只有3V 所以开不开机!不接主板负载电源板5V 12V 24V 也就正常了 , 你的处理好了吗?

网友:
前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电源呆在差 代换IC供电二极管

网友:
负载有短路吧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秒杀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修啊 先排除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