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击显示器现象

楼主(2012-08-12):
一联想显示器.雷击,电源板坏,买了块换上之后开机白屏,难道驱动板也有问题或者是屏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得一步步排查

网友:
雷击板很难说的,白屏先测下有没有屏供电

屏供电正常的话,点屏

网友:
测屏的供电,最好用点屏套件看屏是好是坏

网友:
屏线拔下测驱动板是否有屏供电电压5伏,若没有查驱动板,如有查屏电路看看屏保险是否损坏。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屏不就知道啦。

网友:
先用自己的电源和驱动板试试看屏有没有问题  屏没问题就直接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