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牌子为Optiquest Q1716, 通电后卡屏(慢慢的变颜色)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12):
换个主机的,跟主机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都没有说明白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小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能否把问题说得再详细一点?这样才好帮你判断

网友:
换根线试试呢

真换根排线 应该就是排线

网友:
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可以代换下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了!新来的第一个贴,找到原因了,是屏的三极管虚焊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