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一般要准备什么设备

楼主(2012-08-12):
想买一套设备来用,不知道大虾们都用什么型号的设备,如,万用表,电洛铁,之类的,最好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求解

网友:
修液显的话,在迅维上打包一次基本上就够啦!

网友:
我晕,连万用表和电烙铁都没有?
首先,这两样是一定要的,另外还要有拆显示器的工具,螺丝刀(各种型号尺寸的都备一把)、起子(开壳用的)。
其次,12V4A的电源备几个,通用电源、通用高压板、通用驱动板各备一些,有钱多备点,没钱看着办。
最后,电容,各种常用的型号备一些。如25V470UF 、12V1000UF 、35V470UF其它型号自己去想,灯管也搞几根,做测试高压板用很好的。
当然,还要说一下,口袋里多备点钱,哪天搞坏别人的显示器了好赔给人家。

经典回复啊!嘎嘎嘎
xch

网友A:
口袋里多备点钱,哪天搞坏别人的显示器了好赔给人家。

经典啊

网友:
呵呵,楼上的兄弟说得幽默。哪天搞坏别人的显示器了好赔给人家。

网友B:
安泰克936调温烙铁、0-30V 5A可调电源、福禄克15B数字表。编程器暂时未确定好……这就是我全套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袋里多备点钱,哪天搞坏别人的显示器了好赔给人家。

经典啊

说的很对,新手都会出现搞坏屏的时候,前几年我是新手换22寸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把屏弄碎了,那时候22的1160啊,还是内部价格,真是太悲哀了,到现在没弄坏过屏怕怕了,换灯很危险换灯需谨慎!!

网友:
先把最基本的买来啊

网友:
烙铁、焊锡、螺丝刀、万用表、可调电源等;备件有钱多备,没钱少备,不能不备。

网友:
基本就像4#所言了。灯管也可以多备些,不贵但是常换。

网友:
也可以用根单灯的高压条和1旧电源,做个测灯管的工具。

网友:
修液晶不用可调 电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泰克936调温烙铁、0-30V 5A可调电源、福禄克15B数字表。编程器暂时未确定好……这就是我全套装备!

应该是安泰信936吧,没有安泰克,不过也谢谢你

网友:
我师傅修显示器从来不用万用表。

网友:
电烙铁不用那才叫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