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2-08-12):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G475AX进水机器,拆开把进水的地方稍作处理就进烤箱烤板,烤板结束后通电看电流,无待机3/5V,查公共端有电压,于是查3/5V芯片RT8205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测到13PIN  EN无电压,PR412变为无穷大,找了个500K的电阻换上后待机正常了,
但不触发,再查看KB930QF工作条件,供电有了  EC_RSMRST#也有3.3V,pbtn_out#只有0.5V,触发开关pbtn_out#无跳变,后测到109PINID_SW#之有0.6V偏低,找到LID_SW#电压的来源发现R756的1PIN与U34的2PIN之间断线,

飞线后LID_SW#为3.3V,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
又是进水 今年水太大了

网友A:
一直不明白LID_SW#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LID_SW#是什么信号

不是休眠信号吗

网友:
是休眠信号 多看看论坛里的贴 就记住了  但还没遇到休眠信号引起的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信号,正常要为高电平,一直知道,但是一直没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修得还算淡定。

网友B:
之前修到过这种机器,从不上电到上电。。然后又是不跑码。。

人都疯掉。。

网友C:
休眠信号不正常影响不触发,有的机型会影响不定时黑屏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信号不正常影响不触发,有的机型会影响不定时黑屏之类的

嗯  相互学习

网友:
楼主
有电路图不,帮我看看A31326芯片(是PU201位置)是干什么用的。我这个短路了,找不到这个芯片换

网友:
起温控作用的。

网友:
太麻烦了基本上就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到过这种机器,从不上电到上电。。然后又是不跑码。。

人都疯掉。。

麻烦说一下兄弟也碰到了电流零点五安不跑码,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说一下兄弟也碰到了电流零点五安不跑码,修好了吗?

没有修好,因为是进水的。。
太严重了。。
后来建议客户换主板了。如果你的机器不是进水的,可以看看时序来修。。
应该是广达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