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电源控制芯片烧了没有型号了,换个别的可以吗

楼主(2012-08-12):
通用吗??  烧掉了一块, 看不到了, 换个别的8脚 开关管可以吗???

网友:
看周边电路,找个差不多一样电路的上去,要不就只能改板

网友:
看看电路大概会知道是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都不知道原型号,,怎么知道哪个能通用,,

网友:
根据外围电路来判断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看板号啊,然后找图纸,或者板号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有没一样的就可以知道了啊

网友:
6楼所说极是。赶快执行吧。

网友:
你只要知道机子品牌就好查呀。